QQ飞控不稳定。

楼主(2015-05-21):
菜鸟飞四轴,QQ飞控上升没问题,下降回油门时,F450非常不稳定。加油上升就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控制多轴飞行姿态的原理,就是通过飞控控制螺旋桨的转速(加快或减慢)。下降时电机转速慢,桨受到空气阻力下降,飞控如果要让电机减速必须依靠于空气阻力,阻力变小所以飞控调整姿态不那么灵敏了,所以不稳定,应该正常的。
      这个原理也可以解释很多商业航拍机都采用低kv大螺距的桨,因为大螺距的桨与空气阻力更大,即使在低速也可以很好地控制电机转速从而使飞机稳定。

                                                                                                    好像是这样的,还请大神指正

楼主:
谢谢解答,如何避免呢?

网友:
螺旋槳下方會有螺旋槳產生的下洗氣流 下降太快就會進去這個亂流里 對飛機產生很大的擾動 降慢一點或者歇著降吧~~~

网友:
楼主以后这样的问题要发详细配置,包括图片,最好视频。

因为引起这个的原因很多。

比如:
1,可能是气动布局不好,比如架子可能有干扰,起飞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起飞是一个上升过程,下降的时候和起飞引起的力等等不同。
2,可能是动力问题,动力配置以及桨的可靠性包括效率都有可能。
3,可能是飞控设计问题,硬件硬伤。
4,可能是软件问题。设计的程序需要完善。
5,可能是遥控问题,信号的传输控杆的机械还有油门曲线等等。

所以很多问题要综合分析再去排查的。不能一个描述的提问就完全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4,5楼的回复。

网友(2016-10-26):
下降的时候,手要稳,控好油门,这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