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参数设置

楼主(2015-05-21):
飞机装好了,零度X4V2 iosd 天地飞V9遥控器 ,没敢正式飞。因为失控没有调整好,在手动状态下和GPS状态下 关闭遥控器电源,飞控应该是自动切换到返航降落模式,但是我的老是显示自动悬停,请别人也没有调整好,请问是飞控 地面站还是遥控器设置没有弄好,能教我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
遥控器设置了吗

网友:
关闭电源,但是你的接收机还是通电的,你接收的都是你的接收机的信号,所以需要设置断开遥控器之后你的接收机的状态。
天控一般设置方法是
第一步:发射机关机,接收机上电,等待16秒左右红灯闪烁,此时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状态  第二步:将发射机各通道的位置操控在模型失控后需要输出的数据位置(你想要的状态,返航降落模式)  第三步:打开发射机电源,接收机红灯熄灭,失控保护设置操作成功
验证:关闭发射机看接收机输出的数据(舵机的状态)是否为当时设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