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根据你的n2教程,接上了N2,但是有2项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5-05-21):
一个是模式,一直显示 “无效” 5通道信号已经插好了

另一个是“橫滚”,也是无法显示。

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因为是买的二手的n2,会不会是这个osd 有问题啊???

上视频

网友A:
升级固件,恢复默认值,按教程一步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恢复默认值,按教程一步步做,

手里没刷写器,还得先买个刷写器

另外,只坏一个通道 这种可能性挺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