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6轴飞直线左右摆头是哪个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V6折叠机架、V2飞控、飞直线看画面有左右摆头现象,是不是飞控调参设置问题。

网友A:
画面左右摆头,应该是云台的问题吧?

网友:
两轴云台会有甩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左右摆头,应该是云台的问题吧?

4级风画面左右摆头很大,2-3级风画面左右摆头就很小,甚至有时候很平稳,是不是于感度有关,我现在感度1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4级风画面左右摆头很大,2-3级风画面左右摆头就很小,甚至有时候很平稳,是不是于感度有关,我现在感度17 ...

录制的画面和JJ感度无关,和JJ飞行姿态无关,是你的云台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的画面和JJ感度无关,和JJ飞行姿态无关,是你的云台太垃圾了。

准备换云台,泡泡老师能给介绍一款吗,又经济又实惠的,大疆的太贵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