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起飞问题

楼主(2015-05-22):
老师们好,我是初学航模,自己组装了一架,赛斯纳电动固定翼,在起飞的时候,连续三次起飞的时候,都是向左刚离地面,头就向地砸下去了,我想问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呢?

网友:
带着拉杆起飞,还有检查重心是否靠前了

网友:
重心合适吗?先练练模拟

网友:
看看电机座装的有没有问题。向左可能是反扭问题。多联系模拟器,别装好就飞

网友:
装好设备后,起飞前检查很重要,重心,舵面,油门。。。。。
而你的装机,这是前拉机,电机最好有2到5度左右的右下拉角度。   机翼是否平直,尾翼是否装正。。。。。
最后自己的飞行技术过不过关

网友:
我的是起飞后向左,坠地

网友:
右下拉过大,把飞机的右下拉调小些即可

网友:
你飞机起飞总重量说下,底头可能是下拉多了或者飞机重心问题
,动力导致的左偏说明右拉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