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

楼主(2015-05-22):
泡泡老师,我的apm2.8现在定点,定高,都不好使了天,都没自稳好使,我昨天试机当就用一下自动降落飞机就失控掉下来,我原来没上云台和录像机时好使呀,我现在把云台录像机都拿下来了飞控还是不好使卫星8k个也还是不好使,

网友:
我觉得你上云台之后 应该自动调参一次,或者你的gps出故障了,看飞行日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其他人是如何航拍的??我现在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定高模式,站稳后,向前飞,就会下沉,要飞一段距离才能稳住高度。等拍完,站稳了,就会自动升高。这样拍,心惊肉跳的,一飞就下沉,油门50%还有一段死区,拉起来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其他人是如何航拍的??我现在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定高模式,站稳后,向前飞,就会下沉,要飞 ...

你的飞控咋样弄好使的

网友B:
不会是气压计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气压计坏了吧?

谢谢泡泡老师我找到毛病了,是我拆隔板时把陀螺仪方向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