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数传转蓝牙

楼主(2015-05-22):
由于我的手机连接数传没用,请教泡泡老师怎么改蓝牙连接呢,有教程吗

网友A:
加串口转蓝牙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串口转蓝牙模块即可

怎么弄呀,在淘宝怎么搜呢

网友B:
直接买模块插上apm数传插口那,手机设置里搜索配对,然后打开调参软件选择蓝牙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模块插上apm数传插口那,手机设置里搜索配对,然后打开调参软件选择蓝牙连接就行了

网上没看到现成的蓝牙模块

网友:
买回的蓝牙模块,设置波特率为57600,把RX TX 接到数传模块的TX RX上。

APM使用蓝牙模块连接地面站(包括手机端,电脑端)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