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让450的摇晃问题逼疯了,上传了段视频,大家帮忙诊断...

楼主(2015-05-22):
视频中可以看到m1和m3的电机所在的对角线在摇,我换了新桨也检查了电机轴,均没有异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配置2216 800kv
naza lite已刷v2
好盈铂金30a
3s 3500mah 25c
另外我自己猜测是不是香蕉头焊接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电流不够,所以会摇晃
谢谢大家!

网友:
先证实你自己的怀疑,把电机挑换顺序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naza 的V1 lite我都有,我感觉,第一你先看下架子是否稳固稳妥,曾经一个模友就是架子山寨的450跟动力系统不匹配导致电机发抽。

还有一个你该考虑下是不是飞控安装的不好,或者有可能安装的地方受到震动大或者气流影响。

这几个都不难解决,
你怀疑那个,就是把电机顺序调换,或者把电调挑换。

用手握住飞机,轻推油门看看架子是不是吃不消或者某处安装不牢靠。有些动力+桨导致震动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一般都是穷玩法选择自制铝合金方管,我当初用2814电机论坛没借鉴经验,结果就是桨+电机+架子不匹配导致抽那个狂,一个月都没爽飞,挨个排查,找原因屡屡想放弃,哈哈,,,

飞控就是换个地方牢固些固定,或者把飞控贴一个塑料盒子里扎几个眼,试一下。我的飞控一般都是放在一个盒子里紫林陈醋大瓶子里。

网友:
最大的怀疑对象: 机架

网友:
我用P2飞控的时候也是晃的历害,把感度调低了就好了,naza lite我没用过,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把飞控放好  桨做平衡  在看看还晃不  如果还晃感度调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450的机架什么飞控都可以玩啊,mwc,kk2,apm,基本不用调试,应该是你的飞控没设置好,从新刷固件看看吧

网友A:
怀疑是机架 太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机架 太软了吧!!

djif450机架,是不是与我的2216不符

网友B:
也怎么觉得是感度太高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怎么觉得是感度太高了……

感度我最高到最低都试过了,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