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无线调速的程序

楼主(2015-05-23):
求一个无线调速的程序,发射器发射信号,接收器接收到1-2MS脉冲,想用1.5~2MS之间的0.5MS控制电机的速度,越靠近2MS速度越快;

网友A:
楼主应该详细描述一下你要实现的功能
你可用2.4G的遥控器直接操作,
不过就是50Hz的脉冲,直接通过单片机解码之后就可以转化为你要的电机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详细描述一下你要实现的功能
你可用2.4G的遥控器直接操作,
不过就是50Hz的脉冲,直接通过单片机解 ...

大哥可以私聊吗?有问题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详细描述一下你要实现的功能
你可用2.4G的遥控器直接操作,
不过就是50Hz的脉冲,直接通过单片机解 ...

没错,是50HZ的频率,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请大哥教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