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关于osd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老师的我miniosd使用中,总是出现有图像没有信号的情况,之前按一下osd上的复位钮,信息就可以出来。现在按了也没有用了,死活就是没有信息了。我osdconfig的工具查看,没有报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的错,我认为应该不是bootloader丢失的问题。另外用万用表测量osd两侧的电压,一边是5.01,另外一边是11.87。请老师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多谢了。

网友:
为什么osd跟apm连接这么多的问题,我的也是!!

网友A:
1、RX TX接错,
2、有数传时,只接RX,无数传时RX TX都要接
3、328P的15(MOSI) 16(MISO) 17(SCK)三个脚是否和7456的 9(MOSI) 10(SCK) 11(MISO)脚是否相通,三个脚的上拉电阻是否有虚焊。
4、OSD所使用的芯片质量太差。
5、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
烧了吧,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返厂后厂家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X TX接错,
2、有数传时,只接RX,无数传时RX TX都要接
3、328P的15(MOSI) 16(MISO) 17(SCK) ...

我没有数传,没有接tx,目前看来是这个问题。我先试试看。不行再来叨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X TX接错,
2、有数传时,只接RX,无数传时RX TX都要接
3、328P的15(MOSI) 16(MISO) 17(SCK) ...

另外,您可否给推荐一家质量信得过的商家,我在某宝上看的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估计就是您所说的芯片质量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