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机,涵道拉力推力的测试架子。寻求好做'实用的方案

楼主(2015-05-23):
一般玩模型可以不用测'想要精准点的数据'就有必要试试了。
我想的是'用轨道法测试'吹称法没谱'电机'涵道固定轨道上'拉动拉力秤'轨道上用轮子'减小摩擦力。谁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放称上 向上吹起 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称上 向上吹起 简单粗暴

不准

网友B:
吹秤法不准的原因是什么?弄清楚并解决导致误差的原因会更好,毕竟吹法结构简单,便于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秤法不准的原因是什么?弄清楚并解决导致误差的原因会更好,毕竟吹法结构简单,便于制作。

我想用轨道

网友B:
导轨是比较高大上,但制作难度大,精度不好控制。不适合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是比较高大上,但制作难度大,精度不好控制。不适合模友

这不是面向大众的  一般人看官方数据就可以了,吹称就面积,距离上。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用杠杆吧 一头固定在称上 一头挂电机或者函道 无论挂什么 按下去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