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Kosmik 200HV无刷电调参数,谁比较了解这款电调呀,...

楼主(2015-05-23):
Kontronik Kosmik 200HV无刷电调参数,谁比较了解这款电调呀,手上有一个老是出问题,供不上电。

网友:
没听说过,帮顶~

网友A:
直升机模式
用开关设定不同的转速。
以直升机为例:
熄   火: 0%
飞行模式0: 45%
飞行模式1: 60%
飞行模式2: 80%
留有20%行程的油门,否则电池电压降低时定速就不能往上补偿《意思就是定速的油门曲线别大于80%,不然电调在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没有往上补偿的空间,要是定速油门曲线80%了还达不到你要的转速,可以换齿数大一些的马达齿》
AR功能(只有模式4有)的25%的预选位置是用遥控器人工操作设置,只有通过此预选位置设置才能让AR功能启动,除此之外的其他设置对于启用AR功能都是没必要的(AR功能我记得好像是熄火反悔功能)
设定完成后不能更改使用电池的数量,否则无法补偿。
每次更改 马达、变速箱、转子叶片时都必须重新设定
模式4的设定:
除了为AR模式设置100%满油和0%熄火以外,还要设置第三个置,建议这点的值是25%。
步骤:1:
在编程之前,必须设置好下面的两个点的值。(用一个2断开关控制全油和熄火)。
POS 1: 0  %
POS 2: 100%
设置完成后,必须检查发射机的显示是否与设置一致。
步骤2:
把发射机上的开关拨到POS1:0%熄火位置。
步骤3:
连接电调BEC线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注意BEC上的MASTER插口连接油门通道。
步骤4:
连接电调和马达电缆,如果马达旋转的方向于我们需要的相反,可以通过改变电缆线序或者使用编程卡来更改。
步骤5:
电调加电。
步骤6:
LED1显示绿灯闪烁,你将听到三个上升的单音。监测激活。接着你还会听到几个单音,是用来确认电池数量的。
步骤7:
按下(图5)PRESS按钮,你会听到下降的音,并且LED灯变成红灯闪烁。
步骤8:
KOSMIK进入监控模式,每个模式有相应的单音 哔 ,LED1灯闪烁成绿色次数也跟声音吻合。
步骤9:
当听到4个单音哔时,即表示进入模式4了。此时把油门开到100% LED由红色改变为绿色,ESC将第一次确认全油门行程,你将听到提升音确认。然后发出4个单音哔。
步骤10:
等待2秒左右,断开电调电源。
注意:步骤9设置完成之后,不要马上断开电源,一定要在全部完成之后2秒断电,否则为一个不完整的设定,再次给电红灯闪烁10次。
警告:如果飞行时马达停转,再次启动属于极端机械负载,此时一定要拧紧主旋翼桨夹。
使用模式4:
为飞行准备发射机的方法见 3.5
在熄火降落失败或根据其他情况可以快速启动马达,转速恢复的时间取决于质量加速,并自动设置为之前的状态,因此在无机械超载的情况下快速启动马达是允许的。
电机熄火无延迟,换成AR模式后,当中断熄火时电调将转速最快的提升至之前的转速。
熄火状态下维持25秒,再次启动马达时将进入缓启动模式。
在0°螺距时设置不同模式的转速。
SMOOTH START 缓启动
通过编程卡设定,时间从8秒~60秒可调,默认值是12秒。
7.1 MODE 1(清除电调里的数据)
ARM(RESET)
这个选项用来清除所有数据。
打开遥控器,油门通道设为0%关闭油门
连接ESC的接收机(BEC电缆)。把ESC上标记为MASTER的通道与接收机油门通道相连。然后打开接收机电源。
连接电机和马达的电缆。
连接动力电给KOSMIK。
LED1显示绿灯闪烁,你将听到三个上升的单音。监测激活。接着你还会听到几个单音,是用来确认电池数量的。
按下(图5)PRESS按钮,你会听到下降的音,并且LED灯变成红灯闪烁。
KOSMIK进入监控模式,每个模式有相应的单音 哔 ,LED1灯闪烁成绿色次数也跟声音吻合。
当听到1个单音哔时,即表示进入模式1了。此时把油门开到100% LED由红色改变为绿色,ESC将记住油门行程,你将听到提升音确认和单一哔哔声。
等待2秒左右,断开电调电源。
注意:步骤8设置完成之后,不要马上断开电源,一定要在全部完成之后2秒断电,否则为一个不完整的设定,再次给电红灯闪烁10次。
如果出现LED2红灯闪烁10次的情况也不要着急,直接按下PRESS键,设定模式,就是下面我将介绍的第2步。
KOSMIK直升机模式的简单步骤:
1.   清除数据(此步骤在电调LED2红灯闪烁10次和改变原有设定值时使用,如果是一颗新电调直接跳到第2步)Programming\RESET\YES
2.   断开设置蛋和电调的连线,电调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打开遥控器开关,给电调通电,会听到三个上升的单音和几个单音表示电池的单元数量。
3.   按下电调的PRESS按钮,你会听到下降的音,并且LED灯变成红灯闪烁。表示KOSMIK进入编程模式,LED1灯闪烁成绿色次数也跟声音吻合。
4.   当听到4个单音哔时,把油门开到100% LED由红色改变为绿色,ESC将记住油门行程,你将听到提升音确认和单一哔哔声。
5.   等待2秒左右,断开电调电源。
下面的步骤用设置蛋来完成(这个步骤中我们可以设定电机旋转的方向,BEC输出的电压,定速模式,电池类型,低电压保护的方式等等)
1.   设定缓启动时间,默认是12秒,我设置成15秒,这部可以忽略,如果有特殊要求再设定,设定步骤:Programming\Mode Programming\Helicopter\RPM StartUp Time(12s)
2.   设定BEC电压,出厂值是5.6V。 设定步骤:Programming\Mode Programming\Helicopter\BEC-Voltage(5.6V)里面,设定太简单我不说了,这里强调一下,我们设置完BEC的电压后,在设置卡上看到是电调在使用时BEC输出的电压值,此时因为有设置卡连接电调,所以BEC输出还是5.6V,我们把MASTER线重新连接到接收机时,BEC输出电压才是我们需要的电压。
3.   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如果马达旋转方向正确可以跳过此步骤)。设定步骤:Programming\Mode Programming\Helicopter\Reverse Rotation\Reverse
4.  设置定速模式为Governor store.(模式变为MODE 11)
用蛋设置步骤:Programming \ Expert Params \ RPM Control \ RPM Control Mode \ Governor Store
备注:我的设置蛋版本号是:ProgDisc V1.7.0
最后让电调记忆马达转速和负载
1.   把电调和接收机正确连接,设置一个飞行模式,比如IDEL 1,让它的油门曲线为50%一条直线,NOMR 模式油门曲线为0%一条直线。并且让这两个模式的螺距曲线都在50%一条直线(即主旋翼的攻角为0°,如果有魔镜的话,在此步骤测试一下大桨转速,我用魔镜测试油门50%时转速接近1200转)。
2.   把遥控器的飞行模式开关在NOMR位置上
3.   在电池充满的情况下,给直升机通电,初始化完成后,把遥控器切换到IDEL1模式,使直升机在有负载;螺距为0°的情况下旋转1分钟(在装大桨的有负载状态下)。
4.   把遥控器飞行模式切回NOMR,熄火。
5.   断开飞机电源,设置完成。
6.   把IDEL1油门设在60%一条直线,测试大桨转速(我的实测数据是1498转),计算油门在50%和60%是转速提升了多少(大概油门每增加10%,主旋翼转速增加300转),然后根据我们实际需要的转数(说明书说,油门不能超过80%,要给电调一个补偿的空间,所以在正常飞行的时候我把油门设置在80%,用魔镜测试转数是2025转,基本够用,如果需要提高转速只能更换齿轮了),设定油门的位置。
7.   至此全部设定完成,你还需要把各个飞行模式的油门螺距曲线调整到飞行需要的状态。

网友B(2015-07-26):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
用开关设定不同的转速。
以直升机为例:

你好,请问你有k蛋1.7的升级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有k蛋1.7的升级程序吗?

没有啊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