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我的OSD的视频输入端的GND和IN是通的,是坏了吗?

楼主(2015-05-23):
我的OSD一直装不上,一开始测电压时输入的正负极不小心短路了,打了一下火。然后就发现输入端的负极和信号线是通的,但输出端不是。。我是把供电的焊盘短接了,改为12V供电。。图传端供12V电,摄像头端只接信号和地线。我试了不接OSD可以发射图像,但接上OSD就根本无图像,我量了下,差一点不到12V,左边达到5.1V了。。。。。。怎麽回事啊?

网友:
通了就不要接了,小心把相机烧了

楼主:
短路一下就通了?可我用刷机小板,好像还能操作啊。。

网友:
OSD烧了,返修

楼主:
1、没有图象7456坏了
2、没有数据2.8可以和数传共接口,也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个焊盘必须短接一下,

楼主:
2.8的板子没想象中的那么好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