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OSD问题

楼主(2015-05-23):
    OSD按您的教程刷了您的中文版后,刚通电时,晃动机子,OSD数据都会更新,但是起飞后所有数据都卡住了,不会更新,OSD供电是从电调接口取得。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已解决]求助泡泡老师关于osd的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42381-1-1.html?x=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求助泡泡老师关于osd的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42381-1-1.html?x=9

狼哥,我的问题跟那个贴不一样,我的有信息显示的,但是刷了固件后起飞信息就不更新了

网友:
OSD恢复出厂,三个选项卡各保存一次,重新编辑界面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