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CC3D能不能用在F450上面 用在上面会不会好飞

楼主(2015-05-24):
那位大神知道CC3D能不能用在F450上面

网友:
装上试试不就知道撒

网友:
cc3d是不能用在450轴距上的

网友:
应该能 你问问卖家

网友:
肯定可以,cc3d调参软件中,有配置好的f450参数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QQ飞控吧,简单

网友:
,,肯定能飞啊,我都用到650的Y3上了,照样挺好飞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