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能飞3D机不?

楼主(2015-05-24):
打算用5mmepp做航线机,求推荐机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新手KT板的 纸飞机 和 f22  比较好飞   我就是 这么过来的  得先练练模拟器能起飞降落 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KT板的 纸飞机 和 f22  比较好飞   我就是 这么过来的  得先练练模拟器能起飞降落 就可以飞了

我没这么大的场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这么大的场地

那多练练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多练练模拟器吧

多谢

网友B:
模拟器一定要多练,而且要经常锻炼自己的空间思维能力和反应速度,新手入,自己的动手能力一定要加强培养,还有,过程是积累的,慢慢来,建议先入简单的固定翼,微风,冲浪者,塞斯纳等都是好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一定要多练,而且要经常锻炼自己的空间思维能力和反应速度,新手入,自己的动手能力一定要加强培养, ...

嗯嗯,谢谢了,不过我没这么大场地

网友C:
能的,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的,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谢谢^ω^我看过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