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临离地前水平扭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4):
求助:四轴快要离地的时候顺时针逆时针方向扭动的厉害,离地后就好了,空中很稳定,电机座用泡泡校过水平。
报下配置,E800动力套,nzazv2飞控,自己做的固定式20mm管径碳纤机架,轴距580,挂h3-3d云台,6s5200电池,起飞重量2620g。

网友A:
很正常,起飞油门越温柔,旋转的越厉害,地面效应。

起飞油门要稍大,离地后稍微收小,到你要的高度居中就可以了。

据说NAZA LITE的飞控第一次起飞前要预热几分钟,第二次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只要离地就不会扭动了,哪怕是离地半厘米,不知道地面效应是个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起飞油门越温柔,旋转的越厉害,地面效应。

起飞油门要稍大,离地后稍微收小,到你要的高度居中就 ...

油门温柔和猛一样的,都扭,是水平方向扭动,不是晃动,每次naza v2搜够星就能飞,没用过lite

网友:
起飞要果断

网友B:
这是地效应正常的起飞动作要麻利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地效应正常的起飞动作要麻利点就好了!

不理解,离地1厘米就好了不会扭动,这和地效应有什么关系

楼主:
直接推满油也是这样,主要是e800动力套NZAZ 飞控,起飞时推满油也是慢慢加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温柔和猛一样的,都扭,是水平方向扭动,不是晃动,每次naza v2搜够星就能飞,没用过lite

对的,地面效应就是这样子,扰流多,说半厘米可能有点过,APM之类机器调好了离地10厘米以上就不会扭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