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APM2.6+外罗盘校准方法(是将外罗盘上机连在飞控上一起校准吗?)

楼主(2015-05-24):
泡泡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下,我是在雷家配的一套APM2.6+ 和带罗盘6HGPS.装机后出现切简单模式飞机直接加速往天上冲,切定点跟没切一样,就象没装Gps一样,飞控上蓝灯长亮,Gps蓝灯闪亮。出现这种情况都不敢切返航了(2钟8至9颗星)怕一键放生了。其它功能正常,是飞控还是GPS问题啊?
是因为外罗盘6HGPs没装到机架上一起校准造成的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盘可以单独校准(单独拿下了校准),只要安装方向正确,罗盘角度设置没问题就行。不然大轴距都没办法校准了

网友:
可以单独校准

楼主:
问题是先前都是单独校准的,就出现了先前描述的那些现象。现在都头大了!不知怎样才好。谢谢大家关注!请继续提建议分析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盘校准之后,是否检查过方位是否正确?
APM 兰灯闪亮,没找到GPS或没收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