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教程F450+富斯T6+QQ飞控安装调试教程

楼主(2015-05-24):
第一步黏飞控,黏的位置影响飞行的效果。

第二部焊接电调电源线等等
第三部安装机臂+机架的组装

第四步判断电机的旋转方向和螺旋桨的安装

网友(2016-04-18):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22):
按照这个QQ控的图约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如果我的接收机没有S.BUS总线的话就是只能用
A.E.R THR是这四个通道控制,那就只能四通了是吧,
A.E.R三根线是副翼 升降  尾翼  THR是油门

网友:
A.E.R三根线是副翼 升降  尾翼  THE是油门 信号线朝下

网友(2015-10-28):
qq飞控新手貌似很难飞啊,虽然价格是便宜,今天飞了一块电池,悬停没几次,而且都是东飘西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富斯i6和qq飞控的,谁能讲的再清楚点吗

领悟,没什么难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是用富斯i6和qq飞控的,谁能讲的再清楚点吗

楼主(2015-05-24):
讲讲中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首先是校油门行程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富斯T6一个一个单独的校准后接上飞控无效连续嘀嘀嘀滴滴 急促单音 按照电调的故障处理方法
查找到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过小,解决方法是将油门摇杆置于最低位置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多次实验无效,后来找来天7的接收机和遥控器校准了下油门行程在拔下接上fs-t6的接收机可以解锁+电机转动

接着来简单的介绍下飞控的安装连线问题

A.E.R三根线是副翼 升降  尾翼  THE是油门 信号线朝下,M1-M2-M3-M4....是电调的连线

详情请看说明书,又不会的联系,提供技术支持

希望模友能把手中闲置的飞控低价出售让我研究研究一番,或者可以让我研究后在以你的名义在论坛赠送学生党资金有限,谅解,后续会慢慢出教程

最后奉上飞控的说明书论坛资源

网友:
坐等看大片

网友B:
等下文。。。。。。。。。。。  拍照手机端稳里哦,照片都糊了!!

网友C:
楼主 能给一张 qq飞控和天地飞接收机的图片吗 我一通道是左右侧飞 怎么和四通道旋转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D:
玉兔一代飞控要吗!很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兔一代飞控要吗!很有搞头!

优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下文。。。。。。。。。。。拍照手机端稳里哦,照片都糊了!!

渣渣手机,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能给一张 qq飞控和天地飞接收机的图片吗 我一通道是左右侧飞 怎么和四通道旋转换 ...

把一接收机的1.4兑换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 回去试试

网友:
100,有超声波模块

网友:
我用的i6遇见同样情况  明天去找个遥控器实验下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
我用富斯I6遥控器F450QQ飞控动力套朗宇A2212 980KV好赢30A电调,论坛看到你帖子说是I6的油门行程问题是不是需要其他遥控器校准下在换我的I6??那如果需要校准摇杆中心点会出现问题吗?

看您另外一个帖子图片上1通道2通道打到正负百分之70是必须的么???还有1通道4通道必须打反向么???我是美国手,测试到现在我知道4通道必须设置反向才和QQ说明书的解锁校准方向一致???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讲中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首先是校油门行程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富斯T6一个一个单独的校准后接上飞 ...

我的问题是不是也是油门行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