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遥控器怎么和APM调参的详细教程

楼主(2015-05-25):
我是新手用的是FSI6遥控器 由于说明书太简单有没有详细所有教程篇  APM的 飞空 求大神赐教  …… 还有一个就是我APM解锁后有一个电机转速快些  还有一个电调温度高些 不是同一通道 的  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电机转速高些 但电调温度正常  有一个电机转速慢些 可是电调温度还高些)  我以前用的是QQ飞空  没这个问题   电机也没动过?

网友:
电调油门校准了没

网友A:
电调都校准一下 校准时最好把螺旋桨拆下 。安全第一

网友B:
apm调参  你就按照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3&extra=page%3D3

泡泡大师的教程来设置就行,跟你遥控器没关系

楼主:
校准了,店家说是会这样 有个电调在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都校准一下 校准时最好把螺旋桨拆下 。安全第一

校准了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调参  你就按照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3&extra=page%3D3

泡泡大师的 ...

调参搞好了谢谢  就是FS 遥控器全是英文 好多不懂  说明书有太简单了  有很多功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店家说是会这样 有个电调在给接收机供电

那买个ubec模块单独供电啊

网友(2017-05-18):
引用 楼主:
调参搞好了谢谢  就是FS 遥控器全是英文 好多不懂  说明书有太简单了  有很多功能不懂

有视频啊,完了在哪里了,23333
其实FS里的很多功能只有在换机型的时候有用,还有我估计遥控器功能应该是相通的吧,其实也不太懂。。。。。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