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升级配置,求大神意见

楼主(2015-05-25):
前段时间组了个F550,不带负载还行,能有16-18分左右,现在带了负载只能飞12分多点,想升级下,初步想法如下
F550原装中心板<集成的中心板真心简单>
杰哥的大疆伞折叠件  6个
16mm碳管     235mm<做690轴距>
                        290mm<做800轴距>
电机固定座   6个
电机还是用飓风的  U4110   420kv
6s电    1245桨有2185g拉力  1555桨2885g拉力          690最大用1245     800的可以1555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好盈铂金30A的电
1245桨最大电流是17.2    1555是22.6A
或者换成乐天40A的
飞控用大疆V2
达普6s10000的,大概1400g左右

按照电机五分之二的拉力算
690轴距的为 1245桨   2185×6×0.4=5244
整机重量为5000g出去电池应该在3500g比较好
800轴距为 1555桨    2855×6×0.4=6852
整机重量为6500除去电池为5000g
这样的话,800的可以带2块电池

想请教下大神带云台和狗的话
690和800的续航时间能达到多少
<个人需求算负载能达到18--20分左右>
杰哥,也来给点意见哈<补充本人喜欢6轴哈稳定,抗风。大神别按4轴算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如果只是带狗配置大马拉小车了,同样六轴带狗按三轴云台(X-CAM)算负载400克(云台加狗4),3508的电机六个带1238桨或者1345 选一款轻的机架配6S 5000,随便20分左右,既控制了总重量还减小了投入

网友:
挂狗最合适的是400~650轴距,再大的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一定大的就比小的续航长,有良好的装机习惯,精打细算的减重才是续航之王道
数据这东西也不是绝对准确,况且国内电池虚标大,计算数据和实际偏差很大,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