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转发烫,求解

楼主(2015-05-25):
买了几个便宜的2204电机2300kv,连蜘蛛20A电调试机,空转半油门电机就发烫,有一个还冒烟,是什么原因?跟电调不合适吗?

网友A:
尝试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可能是电调进角不合适

网友:
电池S数对了吗?
2-3S的,接4-6S会出问题。

楼主:
用的3s电池

网友:
便宜的电机多半是翻新的,有各种问题,退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可能是电调进角不合适

新手不懂电调近角的问题,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老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可能是电调进角不合适

谢谢解答,那这种情况是进角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懂电调近角的问题,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老师哈哈

狼哥言重了~我也不是太明白电子进角的原理,只是对电子调速器来说,一般电机高转速的用低进角,低转速的用高进角。如果进角不合适,可能造成过热。好盈电调恢复的方法是,油门最高,电调上电,进入编程,听到3长1短的声音,油门最低,恢复设置,退出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这种情况是进角高了还是低了?

可能是进角高,2300KV比较高,桨过大也可能导致过热。冒烟的话问题比较严重,可能是缺项,也可能是装机的时候顶到漆包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进角高,2300KV比较高,桨过大也可能导致过热。冒烟的话问题比较严重,可能是缺项,也可能是装机的 ...

电机没有问题,换xxd电调后一切正常,应该是进角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