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炸机了,求助!

楼主(2015-05-25):
请问我的neza lite的飞控,F450的机架,朗宇2212的电机,今天正在定点,突然往一侧猛飞了,导致炸机,损失两个桨,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抽飞控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飞控筋了,

第一次试飞,起降好几次,第四次出现意外了

网友B:
飞控不是那么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是那么靠谱的。。。。。。

可能受干扰了!

网友:
听描述像是NAZA典型的死亡翻滚。。。检查以下设备,接电脑重新校准飞控吧,注意重新校准以下遥控中位,祝好运

网友:
    炸鸡难免 !!

网友(2015-07-03):
一般开PGS定点 朝一个方向飞基本上都是罗盘问题  可能 被干扰了

网友:
校准下飞控

网友:
Gps干扰了,再就是有风。

网友C:
gps可能飘移,罗盘干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建议重新校准,尽可能的让GPS,罗盘远离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可能飘移,罗盘干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建议重新校准,尽可能的让GPS,罗盘远离电线

已经解决了,把lite刷成V2

网友:
原因众多,一一排除解决

网友D:
是不是电池的电力不足啊,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的电力不足啊,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

但不是动力不足,不知为什么,现在用了好久没有在出国毛病了

网友:
在没风,电调电机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受干扰了。gps被干扰的几率比较大,我有一次被干扰的都搜不到卫星,换了一个地方好了。

网友(2015-08-03):
多次出意外要找找原因了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我也无征兆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