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f450 360度自转,我该怎么办。提前谢过。

楼主(2015-05-25):
历时两天,终于装好了,按照泡泡大神的视频一步一步调试,今天拿出去想飞一下试试,可是飞起来以后就狂打转。。。我根本没法操控。。求各位模友帮帮我啊。。。谢谢。

经过各位前辈的解答,我发现是电机方向错了。明天我飞一下试试。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A:
什么飞控?认真检查飞控到电调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认真检查飞控到电调的接线是否正确。

apm的飞控,d10控。1,2通道对调,3对3,4对4。四个电机,逆时针分别飞控接1,3,2,4通道。各项校准都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的飞控,d10控。1,2通道对调,3对3,4对4。四个电机,逆时针分别飞控接1,3,2,4通道。各项校准都做 ...

是接收机1,2跟飞控1,2对换哦

网友B:
电机方向按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机1,2跟飞控1,2对换哦

嗯。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方向按照反了

求详解。应该没有吧,方向反了应该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方向按照反了

应该是电机转动方向错了。现在1,3号电机逆时针,2,4号电机顺时针。对吗?

网友C:
先检查电机转向和电调接飞控的通道是不是对,再检查GPS指向是不是和机头一致,夹角要尽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电机转向和电调接飞控的通道是不是对,再检查GPS指向是不是和机头一致,夹角要尽可能小。

好的。谢谢。明天我试飞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详解。应该没有吧,方向反了应该飞不起来。

你就不能上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能上照片吗?

大哥,我下次一定上照片

网友:
9楼说的对

网友:
地面站机架要选X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