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8N还是N8GPS ,当时GPS没有定位就直接起飞炸鸡

楼主(2015-05-25):
请教各位高人,本人四轴历时一个月终于解决各种问题今天试飞,起初一分钟一切正常,心花怒放,接下来就心情就进入冷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180度砸下来,配置:PIX  8N还是N8GPS ,当时GPS没有定位就直接起飞,这会是原因吗?

网友:
GPS没定位没关系,用自稳模式飞行或定高模式飞行就是了,
应该是主控断电了吧,至于断电源因有很多种可能。

楼主:
是指飞控断电吗,应该没有吧,下来躺地上还在嘀个不停,难道间隙性断电?

网友:
其中一个或两个电机、电调出问题也会掉下来的,桨也得检查下啊。

网友:
没有图片呀,看看所有配置

网友:
你把卡取出来查找原因吧

网友:
1、GPS没有定位和炸鸡没有直接的关系;
2、炸鸡的原因很多,虽然你一个月里似乎解决了一个个问题,但是你还是没摸到关键性的东西。
3、180度砸下来,是不是说飞起后在空中调个头朝地面猛冲撞呢?你描述的内容没法让我们帮你找到炸鸡的原因。
4、估计下炸机的原因,可能与飞行的配置及,当时的控制状态有关。

楼主:
就是调180度冲向地面,今天查看日志,有个左打方向的记录,但是我没有动遥控,

网友:
等10秒 gps 就抓到了

室內沒gps 每次炸?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模式飞行 的?

网友:
我炸过一次,原因是一个电机的香蕉头脱落。

网友:
日志传一下

网友(2015-08-02):
检查电调 电机  桨是否松动 遥控校准及对应通道  飞控不管是自稳还是loit  都不会侧翻的  最多不稳 飘飘 起起 落落 。

网友:
干扰也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