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飞越650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泡泡老师,我的是飞越650机架,飞控naza lite ,电调好硬乐天40A,电机郎宇4110 400LV,飞越1555碳纤桨,现在机器已经装好,设置都是按照您视频的方法设置的,线也检查了几遍,没有插错。。
     现在的问题:机器在手动模式下通电能起飞,但是在GPS模式下加大油门机器就偏了,如果再加油门,飞机就翻掉,已经废了一对桨了,求泡泡老师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

网友A:
GPS坐标输错了?GPS前向装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坐标输错了?GPS前向装后面了?

我发图您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坐标输错了?GPS前向装后面了?

这是参数

网友:
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B:
看起来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貌似没问题~

是啊,就是找不到原因,线也检查了好几次没有问题,有点醉了

网友:
试试重新校准指南针 校准之后断电 再重新上电

楼主:
已经解决了,起飞的那一刻油门要给多点。 我以前试的时候只要机子有一点点的倾斜就不敢给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