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架的选择

楼主(2015-05-26):
飞越t810 开源v6 这两种机架该选择哪一个  一个贵点一个便宜点 各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
开源好   伞折叠   携带方便

网友:
不要用飞越机架,你要崩溃的

网友:
飞越的反人类设计,折腾死你,开源机架感觉不错。你可以选择大疆S900,总体价格下来,和自己DIY价格差不多的。

楼主:
没人说飞越好。。看来我还是选择开源吧

网友A:
六轴机架的选择?,选择哪种好呢?主要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要有什么功能。还有你的资金预算。还要看质量,听口碑,这也是关系到设备安全。还有可扩展性。那么是飞越t810, 还是开源v6,还是其它。 你一定就会有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机架的选择?,选择哪种好呢?主要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要有什么功能。还有你的资金预算。还要看质量, ...

谢谢 我选择v6

网友B:
飞越T810六轴折叠式机架纯碳盖板整体是采用进口东丽3K纯碳纤维编

织布,经高温高压预制全CNC精密加工。纯碳哑光斜纹碳纤维板品质超

越常规市售产品,综合性能超越国家标准中对碳纤维条形板高强度一级

性能指标的要求。其快捷折叠方式可直接搭载线路安全可靠,避免使用

插头连接电路。携带也比较方便,飞行载重3公斤,设计抗压承重15公

斤。可搭配飞越无敌兔三轴云台进行专业航拍!
V6折叠机架
支持顶置和下挂电池两种电池安装方式(下挂需要快挂云台架);
           下中心板为带沉金电路的PCB板,设计有两路主电源输入,6路电调供电口、6路其他设备取电口,设计有6路电调信号线连接分配点,配置6P定做排线及相关插头,带两路脚架控制线,并带跳线帽;
           上中心板,设计有可单独拆卸的顶板,方便平时设备调整;
           设计有5个GPS安装位,支持多种飞控安装使用;
            支持快挂云台架,与V8机架云台快挂架通用;
           支持翼龙V3脚架,可以通过螺丝刀实现快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T810六轴折叠式机架纯碳盖板整体是采用进口东丽3K纯碳纤维编

织布,经高温高压预制全CNC精密加工。纯 ...

太感谢了 这么详细的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