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迷你mwc空心杯四轴

楼主(2015-05-26):
关于驱动空心杯的电路,按网上教程用一个场效应管和一个20k电阻接,怎么一通电就转,不受控制,是不是我焊坏了,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A:
迷你四轴的方案网上是有好几种,mwc是开源的,当然其它的也是基本开源的,如采用STC单片机为核心的。方案的话,度娘一下还是有很多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从楼主所描述的,我估计楼主也是刚刚开始DIY的吧,可能连控制器都还没上,对吧,
不可能说四个空心杯电机,加四路的场效应管和一个20k电阻,再加电池就能飞的。这里还要有控制器,控制平衡,方向,升降,电机调速等等。要实现这些控制还要用上三轴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等。
如是就楼主所用的方案,我建议再网上找找,找全资料,才好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四轴的方案网上是有好几种,mwc是开源的,当然其它的也是基本开源的,如采用STC单片机为核心的。方 ...

哦,我用的mwc那个开源固件,陀螺仪连好了,mwc电脑客户端上连了,就是电机一通电就自己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用的mwc那个开源固件,陀螺仪连好了,mwc电脑客户端上连了,就是电机一通电就自己转

用好MWC飞控主要在于调试,参数调试好了,很好飞;调试不好,可能比KK都不如。
请参考此帖
MWC飞控调试方法总结交流
http://www.moz8.com/thread-42503-1-1.html?x=6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MWC飞控主要在于调试,参数调试好了,很好飞;调试不好,可能比KK都不如。
请参考此帖
MWC飞控调试方 ...

好的,我看看,谢了

网友:
MWC飞控飞四轴这么稳么,视频为证
http://www.moz8.com/thread-42505-1-1.html?x=6404

网友:
看看针脚有没有接反了

网友B:
这个要修改代码的 具体请看这里http://tieba.baidu.com/p/3453053221?see_lz=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修改代码的 具体请看这里http://tieba.baidu.com/p/3453053221?see_lz=1

好的,

网友(2019-10-19):
麻烦问下楼主。后来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