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650用pix飞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用的是  650电动脚架版
自稳飞的还行,就觉得有点飘
用的默认参数,今天想用自动调参试一试
然后 开始自动调参
显示autotune start
确实是定高模式
然后机器半天不跳舞,就抖了一下,就又不抖动了
我看了半天就关掉自动调参了。然后后来起降了一次。
开定点模式,就间歇抽风,抽了2次,我开降落模式,
很稳的自己降落下来了。
2个问题,帮忙分析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650电动脚架版
自稳飞的还行,就觉得有点飘
用的默认参数,今天想用自动调参试一试

这个是pid7通道我后来改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自动调参一般五六分甚至更长,根据多轴综合性能自动调参时间会有变化。完整的自动调参在定高模式下打开自动调参后,飞机会先左右跳舞再前后跳舞,直到稳定不动,这时候切换调参的妞子开关飞机都保持稳定才算成功。3.1.2及以下固件降落后飞控自动上锁才会保存自动调参参数,3.2及以上固件手动上锁也能保存自动调参参数(本人用3.2.1固件调参试过),再就是使用自动调参功能除了场地大点,最重要是要在无风环境下进行,有风试验过跳了十分钟都没成功,因为大部分时间在调整四轴位置中浪费了(被风刮远了),其次飞控因为气流变化剧烈定高十分不稳导致自动调参不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一般五六分甚至更长,根据多轴综合性能自动调参时间会有变化。完整的自动调参在定高模式下打开自动 ...

学习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