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出现PreArm: Check FS_THR_VALUE

楼主(2015-05-26):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问题出在哪  求大神赐教

网友:
检查fs thr值    这是是百度翻译的    应该是那块没调对

楼主:
那怎么设置 失控返航  我关闭遥控器成了降落  怎么改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设置 失控返航  我关闭遥控器成了降落  怎么改过来

室内收不到卫星就是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