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esky遥控连接模拟

楼主(2015-05-27):
esky遥控连接模拟 模拟器,esky保温箱好吗,esky怎么对频,gamersky,esky什么牌子 作者:胡程 1594 esky遥控连接模拟 模拟器,esky保温箱好吗,esky怎么对频,gamersky,esky什么牌子 作者:胡程 2232 请教,esky的模拟器怎么连接,是那两个口,我买了模拟器,忘记买转接线,求助,谢谢好心人。

网友A:
你意思是你只是买了加密狗不可能吧一般都有转接线啊

网友:
亲,我最近也在玩模拟器,看了你的控接口,模拟器是有配这样的转接线的,它的目的是引出PPM信号给加密狗的。接口虽然有5个电极,但有效用的只有两个电极,一个电极接控的地即GND,另一个电极接PPM。找个图给你,这样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B:
补充一下,把1和5通过音频线接到加密狗,5是负极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把1和5通过音频线接到加密狗,5是负极要对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你只是买了加密狗不可能吧一般都有转接线啊

忘记买套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