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才能爽飞?

楼主(2015-05-27):
请教个位大神怎么飞的时间长。一般带多少块电池。我的F450.2200mAh.一块飞十分钟,市内找一块空地好难,要跑好远。

网友:
不升级配置只能多带几块电池

网友:
你什么配置啊,2200MAh电池飞10分钟,我山寨精灵3S2200电池只能飞5分多钟。我20A电调,2212 920KV电机、330山寨精灵机架,600mW图传,433数传,无挂云台和山狗。

网友:
如果把2D云台和山狗挂上估计3分钟都难。

楼主:
就是飞的时间太短,路程要半个小时。到地方20分钟就玩完了。    ,要是挂个狗就更短了。

网友:
爽飞,就多带几个电池,还有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