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和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前两天问了泡泡老师一个情况,重新刷写了固件和字库以后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无意发现在拔下摄像头的时候屏幕就显示出osd信息了,我看了您的视频,说制式选择问题,可是我看了升级工具,里面选择的是pal制式,另外我买的的这个头的供应商也说了是pal的。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吗。另外
用万用表测量osd两侧的电压,一边是5.01,另外一边是11.87。固件用的2.4_r702,字库是泡泡字体缪飞虎修正2.4.mcm。还望您能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固件有问题,我刷过现在换别的中文O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有问题,我刷过现在换别的中文OSd了

你是还了别的osd呢,还是换了别的osd固件呢?

楼主:
经过确认,发现是这个新买的摄像头的芯片太新,miniosd的不支持。换了一个老的就好了。擦,diy就是折腾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确认,发现是这个新买的摄像头的芯片太新,miniosd的不支持。换了一个老的就好了。擦,diy就是折腾人啊 ...

osd和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 作者:泡泡 2017 还有这种事,
你不会把OSD设置成N制试一试呀。万一单子上写的是P制,可发货的人给你发的是N制呢?外观上又看不出是什么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还了别的osd呢,还是换了别的osd固件呢?

换的mininOSD固件

网友:
如果摄像头能输出PAL或NTSC制的图像信号,只要OSD模块固件正常,制式对应,应该都能正常显示。深入点讲PAL制和NTSC制是标准的视频图像信号规范,有固定的行频和场频,帧频,关键它的成像是隔行扫描。除非摄像头无法输出这样的标准信号,就像楼主说的,太高端了,信号格式也比较新,可能清晰度也很高,当然就不支持OSD叠加了。

楼主:
你换的什么固件,能给我传一份吗?darkromeo@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事,
你不会把OSD设置成N制试一试呀。万一单子上写的是P制,可发货的人给你发的是N制呢 ...

这是他店铺网页上的说明,我买的时候大意了,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的什么固件,能给我传一份吗?

你在群里可以下

网友(2015-10-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拨了摄像头就显示OSD数据,是不是摄像头不支持啊?

网友(2016-01-11):
我也是,晕!也是拔了就好了!

网友(2016-03-03):
楼主的OSD很高清啊!

网友C(2016-10-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有问题,我刷过现在换别的中文OSd了

用的apm的哪个版本固件?我用的3.15固定翼固件,这个play uav 的mini osd版本不显示飞行模式,请问你的有这样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apm的哪个版本固件?我用的3.15固定翼固件,这个play uav 的mini osd版本不显示飞行模式,请问你的有 ...

我现在也无缘无故不显示模式了,怎么刷oSD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最新版的也没用,2.2的也没用,头大了!谁有办法啊?我用的雷讯铝合金mini osd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论如何升级固件,osd都无数据,地面站sr1无法更改,改了写进去,一刷新就乱了。

屏幕上有显示字吗?你的线是不是接错RX和TX,重新刷328p的引导,sr1是什么?第一个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