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维修损坏的电子设备(电调图传发射等)

楼主(2015-05-27):
电调和图传掉水里里,电调有一个冒烟里其他情况不明,图传情况不明!
另外两个板子坏了情况不明;求大神出来相助!!狼万分感谢!

维修费及来往运费用狼出!

网友A:
图传我可以试试

网友:
云台板子也可

楼主:
谢谢兄弟,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我可以试试

qq多少,狼哥的是2376808768

网友:
引用 楼主:
qq多少,狼哥的是2376808768

415378905  我们貌似是好友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修修看。

网友B:
电调剥皮看看,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剥皮看看,应该可以修好。

明天扒皮给你看哈哈

网友:
狼哥,返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怎么联系!

我QQ 348131286

网友C:
嗯 还是先看看哪烧了 问题大不大 如果PCB板子都烧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图传 还需要检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还是先看看哪烧了 问题大不大 如果PCB板子都烧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图传 还需要检测设备

设备可以有

网友:
没有冒烟的,用超声波洗洗。

网友:
狼哥,奥姆威可以返厂修,我的把板子换了才花了50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我有个naze32飞控坏了,带电拔电调不知烧了什么原件,有谁能帮忙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naze32飞控坏了,带电拔电调不知烧了什么原件,有谁能帮忙修吗?

单独在这个版块里发帖,附上图片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包皮我看看,只要不是专用器件,电调都能修。

网友(点评):
脱了外皮,我看出来了,这不是真正的OPTO。

网友(点评):
修复概率很高,可以刷BLHeli固件。

网友:
云台板子可以试试 我这里也有半残的板子 可以当配件  QQ704478068

网友:
目测全部有救。

网友:
狼哥,我只说一句:工厂对于电子产品进水问题,一般都是报废的,隐患率非常高。电调拿来飞小固定翼应该没太大问题,千万别用到多轴上。

网友:
对的,楼上说的对,隐患是,水会进入电路板和电子零件内部,造成早期失效,如果动力部分在空中失效对于飞行器是比较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图传我可以试试

我的图传是RTC6705+RTC6671方案的,5V供电,结果接了12V,还有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图传是RTC6705+RTC6671方案的,5V供电,结果接了12V,还有救么?

得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图传是RTC6705+RTC6671方案的,5V供电,结果接了12V,还有救么?

有没有图片看下

网友F:
经过网友提醒,应该是这个5脚的IC坏了。我在左上那个脚外接一个3.3V图传开始工作,但是这个5脚的IC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从其他地方拆了几个换上,图传也是不工作,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过网友提醒,应该是这个5脚的IC坏了。我在左上那个脚外接一个3.3V图传开始工作,但是这个5脚的IC ...

应该可以修复  多大功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看下

中间那个图片是拿掉5脚IC之后的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中间那个图片是拿掉5脚IC之后的焊盘

看到了  多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看下

第三个图片上 左边从上往下数第二个孔接5V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多大功率的

200毫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00毫瓦的

不大  应该是把稳压模块击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大  应该是把稳压模块击穿了

这个5脚IC 应该就是个3.3V稳压管,下边两个脚并联了,中间脚接地,上边  左边的脚应该是输出,右边的脚测试有3.3输出,但是这个脚通过一个电容接地。貌似也没有其他的电路了。应该换一个这个5脚的IC就好了。这是这种小东西的编号不会查,我从别地方拆了好几个换上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5脚IC 应该就是个3.3V稳压管,下边两个脚并联了,中间脚接地,上边  左边的脚应该是输出,右边的脚测 ...

你不知道型号  换上也是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5脚IC 应该就是个3.3V稳压管,下边两个脚并联了,中间脚接地,上边  左边的脚应该是输出,右边的脚测 ...

如果查不到型号 那就改改一个3.3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查不到型号 那就改改一个3.3

心想着,最好还是能修一下最好,我手里还有几个3R33模块,只是体积都快赶上图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心想着,最好还是能修一下最好,我手里还有几个3R33模块,只是体积都快赶上图传了……

用7805  图传耐压可以承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7805  图传耐压可以承受

嗯,只好这样了 ……不死心啊 ,我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只好这样了 ……不死心啊 ,我再查查……

每个厂家的电路都是不一样

网友G:
刚修复一片云台二轴,不知道有资格申请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修复一片云台二轴,不知道有资格申请不。

请分享一下你维修的过程,讲解

网友(点评):
好的,不过都是些小把戏,怕砖。

网友:
电调无难度,图传功放需小心,二手修不好弄,小心点哦

网友(2015-07-13):
有个云台板子被刷新固件,芯片锁死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扒皮给你看哈哈

狼哥 5.27发的问题 7.29你还没确认最佳答案
作为版主我必须教育你  对你这种不带好头的作风  提出口头批评 警告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