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在火狐浏览器下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5-28):
论坛在火狐浏览器下显示不正常

网友:
尝试用兼容模式浏览

网友:
解决办法:
1、如果你用的是IE浏览器,得开兼容模式才行。
2、可以用浏览速度更快的谷歌浏览器。
3、360的浏览器就不推荐用了。

网友:
我也是火狐浏览器 ,没有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