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楼主(2015-05-28):
新来的水一发 ~

入魔三月 炸机无数 曾经150米失控只炸坏了机臂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睿思凯 接收机,rssi,信号,L9R,X9D 作者:突突 1115   也因为小厂生产的APM气压计问题飞丢过心爱的处女机450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睿思凯 接收机,rssi,信号,L9R,X9D 作者:突突 6352

用过坑爹的200总失控的某9通遥控器   最后换成了众望所归的X9D

我X9D配的是L9R单向传输接收机   地面缩小30倍功率测试距离315米     (315米*30 = &……%&¥)

L9R相对于X8R的问题在于遥控距离成倍增长 但是无法双向 说白了无法在遥控器上显示信号强度  以及其他拓展功能

经过两天的WIKI得出了结论 可将RSSI信号直接显示在图传接收上 这对于使用单向接收机的玩家是不是个福音呢

下面附送教程 回复可见就免了吧   以免狼大大和华硕兄说我卖弄

硬件 :    PIX     L9R    杜邦线   万用表  MP地面站

     1.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睿思凯 接收机,rssi,信号,L9R,X9D 作者:突突 8224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睿思凯 接收机,rssi,信号,L9R,X9D 作者:突突 5550
           接收机上电 将遥控器与接收机处于最佳信号接收状态 测量L9R rssi 引脚的到地电压为3.3V ( 备用 )

     2    接收机的RSSI信号线 通过 杜邦线单根 直连PIX sbus的信号端

     3    开地面站 全部参数表
           修改两个参数   :  RSSI_PIN  103        (pix端rssi信号接收引脚 )
                                      RSSI_RANGE 3.3    (实际测量过的接收机信号最佳时的电压)
           写入参数

     4    通过USB-TTL连接OSD   在osd上显示rssi信号强度     大功告成 !

原理 : rssi信号为电压强度 根据当前的信号强度 rssi会输出不同的电压值 PIX根据电压值就可以判断接收机和遥控器之间的信号强度了

下面附一下APM RSSI 电压引脚 及设置方法

APM 2.8为例 已知电压引脚为A1  好吧 那我们就用A1    RSSI连A1 信号端
连接MP 设置参数
RSSI_PIN    1   (指定为A1接收rssi信号)
RSSI_RANGE  3.3   (接收机信号最强时RSSI引脚的电压)
写入参数  大功告成

此功能理论适用于所有带有RSSI输出的接收机 由于接收机rssi引脚的电压问题 请自行测量更改

从此只看图传  不看遥控器 ~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飞丢了

祝给位模友爽飞   祝模友之吧越办越好

网友(2019-10-18):
今天终于找到我的飞机不显示接受机信号强度的办法了。

网友(2019-04-25):
r9mm接收机能不能搞

网友:
好东西,必须顶,我用的就是X9D,一直不知道Rssi有什么用,感谢楼主

网友(2018-11-22):
楼主方便加个微信么。。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网友(2018-08-28):
好资料,留下脚印

网友:
富斯ia6b怎么打开RSS接口?求楼主教学

网友(2018-05-25):
感谢楼主的分享!天地飞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2017-04-12):
l9r不能设置失控保护遥控器菜单里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选项

网友:
技术贴,得顶一下

楼主(2015-05-28):
补充一下 此信号亦可在MP地面站上调用RXRSSI来显示 不过MP地面站上最大信号值为96   osd上最大信号值为255  如果哪位模友有好的方法让osd上按照百分比显示 请无私的PM我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睿思凯 接收机,rssi,信号,L9R,X9D 作者:突突 7282

网友:
X9D必须是神器,感谢分享!必须的顶!

网友(点评):
多谢版主提拔 !

网友:
顶一个,看来我也该换遥控了

网友(点评):
买X9D的话 用X8R足够了 2KM 现在还有DIY穿越机超轻八通道接收机 电压回传模块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多交流!狼的qq2376808768,有意结识!

网友:
不知道天地飞的接收机能不能用上?

网友(点评):
天地飞接收机都不支持RSSI输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顶,好贴,感谢分享!哈哈你个小突驴!

大脚哥 ~

网友:
好帖纸!!

网友(点评):
L9R是固定翼的好伙伴 ~ 9KM畅飞

网友B:
新手上APM好搞吗???2.5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APM好搞吗???2.5的版本

2.52呗 ?   好弄 。  论坛多潜水,有问题多提问 。 天下模友是一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2呗 ?   好弄 。  论坛多潜水,有问题多提问 。 天下模友是一家

是的。。250一套,,APM加数传加OSD。。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变态,

网友:
坚持用天地飞的低头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250一套,,APM加数传加OSD。。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变态,

这个价格不敢想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帮顶

网友:
这个好帖,看来富斯9也该换了。

网友(点评):
FS9可以换frsky的高频头 效果没有FRSKY内置高频头效果好 刷了er9x就是神控 如果嫌遥控距离不够的话 直接上433也不是不可行 升级成本要比买x9d要少很多

网友(点评):
换了433 如果你用2.4G图传的话 你会发现质的飞跃

网友:
虽然没有这款控,不过技术贴必须顶!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模糊

网友:
那我的天7如何使用RSSI在图传上来显示遥控器的百分比呢?

网友E:
我有433数传,OSD板上有遥控器的图标,但是显示不了啊,只有0%信号。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433数传,OSD板上有遥控器的图标,但是显示不了啊,只有0%信号。
求高手指点。

你好 要接收机带RSSI输出功能 才可以的    天地飞7的接收机 貌似还不支持rssi输出 ~
不过已有高人找到了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请搜索此关键字 我已经成功接出了RSSI,31136芯片的12号管脚就是RSSI信号)

网友:
赚积分来的

网友F(2015-07-13):
tutu大神,富斯有rssi功能么~

网友(2015-10-05):
好帖,对我帮助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utu大神,富斯有rssi功能么~

网友G(2015-11-09):
楼主请告诉我,裸体的L9R 和原装的X9D 天线,能飞9KM吗???我的天!!

我也有x9d plus遥控器,还有x8r。准备入个L9R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告诉我,裸体的L9R 和原装的X9D 天线,能飞9KM吗???我的天!!

我也有x9d plus遥控器,还有x8r。 ...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到国外测试的 8-9km  需要买接收机联系我哈  会便宜一点

你有要出的?多少米?

我也是看youtube来的。确实看到9.5KM了。信号已经衰弱到不行了。原装天线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要出的?多少米?

我也是看youtube来的。确实看到9.5KM了。信号已经衰弱到不行了。原装天线和接收机 ...

没有要出的

网友G:
那多少米啊?你不是有吗?L9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多少米啊?你不是有吗?L9R吗?

需要的话给你找代理 可以便宜点 但是貌似多轴用这个接收机有点过了 x8r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给你找代理 可以便宜点 但是貌似多轴用这个接收机有点过了 x8r足够了

有多轴,有穿越,有固定翼。。。。。刚入模。。买了不少。。看了一些人的视频。
准备出多轴。换穿越APM mini 或者 PixFalcon 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多轴,有穿越,有固定翼。。。。。刚入模。。买了不少。。看了一些人的视频。
准备出多轴。换穿越APM m ...

穿越机推荐你用cc3d或者naze32   不推荐pix

网友H(2015-12-28):
我用这个方法也实现了APM显示信号强度
比较奇怪的是,我是满信号3.3V显示100%关掉433显示33%,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这个方法也实现了APM显示信号强度
比较奇怪的是,我是满信号3.3V显示100%关掉433显示33%,我晕! ...

是你433信号电池范围的事 osd里应该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
顶 ,天地飞7看来不显示信号值。我还一直纳闷怎么不显示,这知道了!!!

网友:
我的433连不上不能设置

网友I: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我给你介绍一个 到时候把他QQ发给你   我知道他是PIX飞固定翼的 QQ聊 ~

网友:
嗯好的谢谢 现在摸不到头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有问题欢迎提问

新手,求推荐飞控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你介绍一个 到时候把他QQ发给你   我知道他是PIX飞固定翼的 QQ聊 ~

我也需要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2016-02-06):
我的PIX飞控用天地飞8关控失控保护会跳到模式4自稳上。怎么设置跳到模式1上,我的模式1是返航

网友:
萌新小白表示不知道有什么用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作者:pkml3 7388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作者:pkml3 2494 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作者:pkml3 7052

网友:
看了秃秃兄的这帖后就开始关注X9D控,也剁手了X9D加L9RAPM / PIX   强大的RSSI信号显示功能  作者:福爾摩沙 6095 ,照著帖子去设置,简单的在APM的地面站上设置好了,开启图传后看OSD字符上始终为0%的数字所有數字终于显示255%的信号强度.

1:GPS只要搜到星后(不管几颗)APM只要一解锁,图传上的OSD所有字符马上冻住(不更新)
2:回到室內GPS星数为0时,上电解锁,OSD字符又能正常更新
3:在室内GPS数为0的状态下解锁推油门后,抓著鸡鸡到室外后,GPS搜到星后,OSD也能正更新
......搞了一个晚上发现,就是APM照这样的设置后,只要GPS只要搜到星后,一解鎖OSD字符就不新了,请秃秃兄帮忙,能解决這困恼的OSD问题吗?

这是我用的OSD,固件版本是2.2

MICRO OSD

网友(2016-12-07):
不知道大家用X9D的rssi吗?我的rssi在OSD上显示出来,强度一直都是99%,不知道这个rssi的数值,和OSD的百分比显示方式该如何匹配?

网友:
我的是穿越机F3飞控

网友J:
RSSI传给F3飞控这个过程应该是数值的形式传输的,F3把RSSI信号再传OSD也是以数值的形式传输的,到OSD才转化成百分比的,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RSSI传给F3飞控这个过程应该是数值的形式传输的,F3把RSSI信号再传OSD也是以数值的形式传输的,到OSD才转化 ...

额  你说的是用在f3上啊  需要开一个端口的

网友:
飞控上本来就有一个RSSI的焊点,已经和接收机天线旁边的的rssi触点焊线连接了,你是说要单独开一个飞控的uart口和接收机的rssi触点连接吗?

网友(2017-03-19):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此信号亦可在MP地面站上调用RXRSSI来显示 不过MP地面站上最大信号值为96   osd上最大信号值为255  ...

osd里面打开了遥控器信号字符,但是图传跟地面站都不显示遥控器信号,在飞控的哪个设置里面打开?

网友K:
终于知道X9D的rssi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知道X9D的rssi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