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二连发:睿思凯接收机L9R针对APM/PIX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5-05-28):
硬件 :    PIX    睿思凯x9d+l9r

1.设置失控保护行为为 hold

2.设置X9D油门输出范围为80%

3.油门微调归中 MP失控保护页面显示三通道PWM值为1084
   油门微调最低 显示通道三pwm值为982
4. 我们就在982 - 1084之间做文章
把遥控器五通道切换为RTL模式  油门微调最低 这时MP地面站显示RTL模式 油门pwm值为982   我们设置失控油门值为1000

5.遥控器保持此状态 按住L9R的对码键 三秒  松手  绿灯闪烁两次  代表接收机已经记录各个通道的输出值

6.测试 :  遥控器微调归中, 解锁 ,油门打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 关控 地面站显示降落 则代表设置成功 !

室内测试一定把桨拆下来 安全第一 !

老汉我抽根烟 稍后继续

楼主:
附   l9r说明书 ~

L9R manual.pdf

网友(2015-09-23):
L9R是单向的吧,远航 用的。你最远飞多远?

用了增程了吗?

楼主:
测试过9km  没飞过 ...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9km  没飞过 ...

怎么测试9km的?

竟然没飞过。。

楼主:
地面测试   哈哈哈  图传不行 飞不了9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测试   哈哈哈  图传不行 飞不了9k

真够远的啊。图传有什么办法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够远的啊。图传有什么办法增程?

测试距离远只能保证2KM之内不失控 哈哈

要想远航  我觉得还是433 + 2.4G图传  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距离远只能保证2KM之内不失控 哈哈

要想远航  我觉得还是433 + 2.4G图传  比较靠谱

我看youtube上,有远航80km,100km的。最后还是丢机了。坠机了。

一架好几万,好象是卖飞控的土豪们

网友(2016-04-25):
求教:睿思凯X9D PLUS   接收机L9R  对码成功,模式选的是LR12失控保护选择消失了,怎么回事?

网友B(2017-03-12):
选LR12没有失控保护怎么搞

网友(2017-04-12):
对啊!l9r只能设置lr12模式,设置不了失控保护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B:
选LR12没有失控保护怎么搞

应该是接收机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8-08-22):
按着对频按钮三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