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四轴飞行器F450 2.6GPS

楼主(2015-05-28):
APM2.8四轴飞行器F450 2.6GPS有人玩过吗如何安装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不行  2.8是外置罗盘 2.6的GPS上没有罗盘   飞控识别不到罗盘不能解锁

网友:
送2.8接线图 不谢

楼主:
433数传的作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就把数传想象成一根无线数据线 就可以了

网友:
看论坛里泡泡老师的视频,或是飞控区华硕的安装视频

网友:
有点没有看懂楼主的问题,到底楼主用的飞控是2.6还是2.8,2.6要看买来的GPS,2.8就不用看都可以用。老晋同事玩过2片APM2.8。

一,如果楼主用的APM 2.8,APM 2.8有内置罗盘,如果买来的GPS没有罗盘,那就用内置的,没有问题。如果买来的GPS带有罗盘,拔掉右边的跳线帽就可以使用GPS上的罗盘,当然也可以不用GPS上的,使用内置的,可能说干扰会比较大,所以泡泡老师一直不太建议用内置的,他比较推荐使用GPS上的罗盘。(老晋的理解是,2.6因为没有内置罗盘,所以2.6的GPS肯定带罗盘)

二,如果楼主用的是APM 2.6,那就要确认买来的GPS是不是带有罗盘,如果有就没问题,如果GPS不带罗盘,那就不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2.8是外置罗盘 2.6的GPS上没有罗盘   飞控识别不到罗盘不能解锁

有点没有看懂楼主的问题,到底楼主用的飞控是2.6还是2.8,2.6要看买来的GPS,2.8就不用看都可以用。老晋同事玩过2片APM2.8。

一,如果楼主用的APM 2.8,APM 2.8有内置罗盘,如果买来的GPS没有罗盘,那就用内置的,没有问题。如果买来的GPS带有罗盘,拔掉右边的跳线帽就可以使用GPS上的罗盘,当然也可以不用GPS上的,使用内置的,可能说干扰会比较大,所以泡泡老师一直不太建议用内置的,他比较推荐使用GPS上的罗盘。(老晋的理解是,2.6因为没有内置罗盘,所以2.6的GPS肯定带罗盘),所以APM2.8肯定是可以用APM2.6的gps的。

二,如果楼主用的是APM 2.6,那就要确认买来的GPS是不是带有罗盘,如果有就没问题,如果GPS不带罗盘,那就不能够用了。

楼主:
我的APM2.8四轴飞行器F450 2.6GPS启动后乱飞方向控制不了是不是遥控器上的开关打错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