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28):
拿到4个dji的420s电调,用万用表正负极量一下电阻,发现有一个直通的,其他三个175欧姆,请问正常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记得大神说电调没上电时,电容空,相当一个通路,所以会出现上电打火现象,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万用表接上去时间长一点了再读值,电容充电过程中是通的。

如果万用表接上去很久还是通的基本可以判断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