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CC3D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5-05-28):
请泡泡老师,CC3D和ATOM(mini CC3D),官方提供的供电电压都是5-15V,也就是3S以下都能直接用,但实际上大家都在用bec供电~~难道是我们买到仿制CC3D不能用高电压供电??!如果可以那4S电池是不是也勉强能用?求泡泡老师测试~~

官方的8P插头定义表,可以看到5-15V供电~~
Colour

Function

JST-SH
Pin
Servo Connector plug
ReceiverPort Pin

Black
Ground
1
1
Red
Power to RC RX - (VCC Unregulated)  4.8V - 15V
2
1
White
PWM Signal 1 or PPM+NoOneShot
3
1
Blue
PWM Signal 2
4
2
Yellow
PWM Signal 3 or PWM Output channel 7
5
3
Green
PWM Signal 4 or PWM Output channel 8
6
4
Orange
PWM Signal 5 or PWM Output channel 9
7
5
Purple
PWM Signal 6 or PWM Output channel 10 or PPM+OneShot type input
8
6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测试,CC3D主控芯片用的是STM32的,其供电电压范围为2~3.6伏。不管是官方出品还是仿制的,给它供电的电压都要要允许范围内,为什么官方板允许4.8V - 15V供电呢,因为板上安装了可以稳压到3.3伏的芯片,那这个稳压芯片就有说法了,用不同产家的芯片它有最大供电电压值会有区别,官方板用的稳压芯片允许的最大供电电压是15V。如果仿制的板也用到同样的稳压芯片,那允许的最大供电电压也是一样。当然这个供电压电不是越高越,压差越大,工作时稳压芯片发热越历害,所以用多大电压还是合适为佳。通常bec供电电压在5伏是可以的。如果用4S锂电供电电压可以达到16.8伏,可以进行预降压,串联3个到5个整流二极(如1N4001),可以降到约14.7V~13.3V,就符合飞控的安全电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