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逃不过最后一块电池魔咒,炸鸡全过程,求帮助

楼主(2015-05-28):
此机已安全飞行过多个起落,今日是测试手机地面站的。
山寨F450,乐天20A,银燕2213KV935
APM+6M,433数传是在社区买的
数据传输和自动航点都很顺利
最后一块电池,解锁起飞切定高,定住以后推油门至100米高左右,然后切自动降落,飞机以1.2米每秒下降。50米左右突然间翻滚,最后居然以倒扣的平衡姿态砸地
GPS外壳完好,里面裂成三块;支架爆;上层板裂,绑的行车记录仪屏裂但是还能录,其他完好。
炸过以后换桨又起飞了一次,自稳定高都没问题,也就是电机电调都没问题,也不是空中射桨

求分析可能原因
日志下载了,不知道该看什么
已上传附件,求帮忙,否则以后不敢再碰

求帮助
1分55秒出异常
http://www.tudou.com/v/tbghdr_woXY/&rpid=561937547&resourceId=561937547_04_05_99/v.swf

日志文件,跪求高人下载帮忙看看
http://pan.baidu.com/s/1sjyqo6h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接触不良  仔细检查

网友A:
1分40左右出现了问题 电压正常  电流突然下降 排除电池问题 电流计问题 有没有用分线板 ?  或者劣质的PCB ?
拙见  可以找个明白人帮你看看  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40左右出现了问题 电压正常  电流突然下降 排除电池问题 电流计问题 有没有用分线板 ?  或者劣质的PCB ? ...

请教:日志里面如何看电流电压?哪个选项?我现在只会看高度航向油门什么的,没找到电压在哪
网上教程都是老版的

网友:
还是高人指点你一下吧,连飞太累了,  下次留一块不飞就 行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