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秒炸,起飞自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9):
刚起飞就自旋,还乱飘,一慌就降油门,还好不高掉下来就炸了条腿,用的是pixhack飞控,起飞时是自稳,桨没装错,电机也没装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87026

87027

87028

网友A:
这么早明白人都没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早明白人都没起来呢

那我再等等,昨晚炸的,都没心情睡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帮顶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用的是哪吒V2 第一次秒炸  第二次用GPS模式  还有不要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哪吒V2 第一次秒炸  第二次用GPS模式  还有不要在室内

没有在室内,就是地方比较小,你的gps模式是定点模式吗,是起飞就用定点吗,还是先自稳起飞再切定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你问题解决没,出在哪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不会是螺旋桨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螺旋桨反了吧

快拆桨,反桨根不装不上,这是大疆的专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再发几张图,机头正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看看飞控是否水平   然后做下加速度和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飞控是否水平   然后做下加速度和罗盘校准

飞控水平,问题已找到,电机位置安装错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看看电机的转动方向,1,2号电机逆时针,3,4号电机顺时针。我之前就弄错了。

网友F:
我怎么觉着你的电机顺序装反了呢  黄色桨是前面吧   1、2号逆时针,3、4号顺时针,不过以前也像你一样装过,没啥问题啊。

网友A:
毛病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螺旋桨反了吧

问题已解决,电机反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病找到了吗

找到了,电机装错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机的转动方向,1,2号电机逆时针,3,4号电机顺时针。我之前就弄错了。

和你一样,现在换回来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着你的电机顺序装反了呢  黄色桨是前面吧   1、2号逆时针,3、4号顺时针,不过以前也像你一样装过 ...

已经换回来了,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查下电机转向顺序,我之前也是起飞自转,也是PIX ,改为逆顺逆顺,试下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
多半都是电机位子错误

网友:
飞机向着窗口那是前向吗?

网友:
你确定的的桨没有错?

网友:
蜂鸟模型。

网友:
楼主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才飞多高啊脚怎么会断了

网友(点评):
迫降,就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