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 win7下安裝驱动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29):
这种安装不成功的问题,最常出现在使用的win7操作系统是非MSDN发布的纯净正版,使用了ghost版本,精简版,修改版等win7系统上。导致缺少了系统文件。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我们要重新安装完整版的Windows系统同,另一种就是以下的方法了,希望能帮到大家。此方法适用于APM和PIX。
我们先要下载本贴提供的两种文件补丁,一种是32位系统的,一种是64位系统的补丁,请根据你的系统选择下载

首先我们找到setupapi.app.log文件或是setupapi.dev.log 中查找
此文件中 包含有关应用程序安装的信息。按下图操作,点击开始,在搜索程序和文件框中输入 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 回车

在打开的文件中点击下图标示 点击查找---查找

在查找中输入 usbser.sys 点击查找 请注意一下,查找到的目录与文件名,每台计算机不会是一样的

下一步,我们打开usbser.sys文件所在位置 点击 开始--运行

输入文件所在位置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   回车 打开

由于WINdows的安全系统设置,我们先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点击 FileRepository --右键--取得管理员所有权

点击进入  FileRepository 目录  右建--新建文件夹
把文件夹命名为你在 setupapi.app.log文件中得到的目录名

最后复制 usbser.sys 文件到此目录中

完成后即可正常安装 APM或是PIX驱动了。
祝大家爽飞!!

网友:
我的mwc也是装不上驱动,应该可以借鉴借鉴吧。

网友(2015-09-05):
我在查找栏输入usbser.sys.跳出找不到文件。

网友(2015-12-26):
还是没装上

网友:
也还是没装上   求给指导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2016-04-23):
还要给楼主补充一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利用楼主的方法安装的时候提示着不到文件‘需要把usbser.sys文件copy到c:\windows\inf;c:\windows\drivers下面大家装不上的也可以测试看看

网友(2016-12-18):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是新注册的,下不了,谁有驱动给我一份,邮箱shenruyi1003@163.com

网友:
不错的资源,赞一个

网友(2017-12-08):
可以了。写信1

网友(2018-01-19):
谢谢大神,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2018-03-12):
牛比不够啊 牛比不够啊 牛比不够啊 牛比不够啊 牛比不够啊

网友(2018-07-14):
个人认为开时按F8强制签名就可以装驱动程序了

网友(2020-08-05):
你你你你你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