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友D10如何设定点飞行模式

楼主(2015-05-29):
飞行模式开关打在定点显示还是定高 GPS  15--17个星

网友:
不懂帮顶,现在还是飞的cc3d,手里有mwc,不过电脑系统不行,无法调试。

网友:
什么飞控?飞控里面设置的对吗?

网友:
apm/pix  ? 设置留待试试

网友:
3.2.1固件定点设置POShold才能定住,留待还是有点飘,再有GPS信号好精度好定点才能定住

网友:
留待模式是定点

网友:
先把问题说得详细一点吧。有什么设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