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怎么改mc6为左手油门

楼主(2015-05-29):
帮一个朋友改一下遥控器,不会mc6 啊    求大神教教     请教一下大神!!!

mc6怎么把右手油门改成左手油门啊!!!!!!!!!!!!!!!!!!

万分感谢!!!!!!!!!!!!!
日本

网友:
把他拆开 把两个摇杆整体拆下来 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从图上看,你的控是右手油门的,油门通道的遥杆是不能自动回中的。要改为左手油门有以下几个办法:
1、看你的控是否支持自动改油功能,即同时扳动左右遥杆的两侧拨杆使油门杆变为回中杆,回杆变为油门杆,再加软件设置下,就改好了,这是不拆控的情况。
2、如果没有上述功能,只能考虑拆开控来改油。具体做法是直接把左右两个遥杆拆下,对换后装好,上面的排线一般不要动。如果控有通道映射功能,可以设置成什么中国手,美国手或日本手,没有的话,就拔插除油门排线外的其它三根排线,来调整通道。
3、以上办法能解决大部分商品控或DIY控改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