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增程的疑问

楼主(2015-05-29):
现在使用的是白色d10,想给遥控器增程,是用2.4g功放还是433,哪个方便点,还有现在用的200mw图传,300米左右就有雪花了,现在接收跟发射都是普通天线,换成蘑菇和平板的话,距离大概能有多大提升?

网友:
非凡433增程,图传能提升一倍左右

网友:
白色控号称可以2km,看你需求了,433可以20km成本600,功放可以5..6km,只要不到200。图传200mw你还想多远啊,最多1km了

网友:
换433  增程
2.4G 2W图传    保守距离7KM

网友:
看你需求,我600Mw图传2公里没问题,加个2.4G功放不失控

网友:
加功放方便  433复杂些   飞远的话就433  一般基本就是功放吧

网友:
D10本身距离就很远,没有加功放的必要了,加便宜的功放有时反而没有不加距离远
真想加的话433,比较麻烦,而且只支持8个通道,距离很远
200mw图传用一百二十元的平板接收,原装棒子发射,可以达到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