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香蕉头焊接

楼主(2015-05-29):
各位大神无刷电机、电调的∅3.5㎜香蕉头是如何焊接的?

楼主:
香蕉头的焊口与焊线的间隙很大?

网友A:
香蕉头与线的一般焊接步骤与方法:
1、高温线线头要剥去3~5MM的绝缘皮留出多股的导线部分,把线头的多股导线拧紧,先用少量焊锡焊上即预上锡。
2、用台钳或夹子(要能耐高温)夹持住香蕉头,使焊接时不乱跑,香蕉头焊接部在外
3、将上好锡的线头嵌入香蕉头焊接部位(带有缺口的圆筒部分),尽量往里。
4、烙铁熔化一些锡焊到焊接部位,一手持线,使线与香蕉头焊住
5、用适量的锡把香蕉头的焊口与焊线的间隙填上,使香蕉头与线最大面积地连接在一起。增加大电流能力。
6、焊接时间以焊好焊牢为宜不可以过长,每次焊接不要超过10秒。
7、可以找些这类视频来看看,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与线的一般焊接步骤与方法:
1、高温线线头要剥去3~5MM的绝缘皮留出多股的导线部分,把线头的多股导 ...

谢谢!刚接触无刷动力,不清楚线头焊到什么程度为好。

网友(点评):
把间隙用烙铁把锡填满,就OK了

网友:
只要没有虚焊,焊接饱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的焊口与焊线的间隙很大?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72

不上课的家伙。

网友(点评):
泡泡老师:视频资料说得很好,可惜还没有玩多轴的资本,只买了一套用来飞固定翼,所以没往那边去查,受教了。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已焊好。用来替换有刷动力飞纸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