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5-05-30):
飞了几年的APM了,最怕就是它发脾气的时候  ,14年开始搞多轴,几次小炸后飞控开始发怒了,起飞就往前往左跑,四轴最后还是逃不过它掌控的厄运...今年入了套2.6的,刚开始是挺稳的,比小女人还听话  。可惜好景不长,小炸几次后飞控又出现那个情况,推油门就往左前方去,有时候在高空还会自动降速,全推油门还是掉了下来真的是悲剧..搞不清楚是飞控还是其他设备的问题,不知道大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你好防震

网友:
做好防震

网友A:
感觉就是飞控出问题了
APM上有气压计,加速度计,罗盘之类的,摔坏了不就乱飞了嘛!

网友B:
看朋友说的,老晋觉得是不是供电问题,是不是有BEC单独供电?

如果电调供电的话,建议上个BEC,可能就会没问题了。

网友:
供电不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朋友说的,老晋觉得是不是供电问题,是不是有BEC单独供电?

如果电调供电的话,建议上个BEC,可能就 ...

我的是3A电压计供电的,供电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你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飞控出问题了
APM上有气压计,加速度计,罗盘之类的,摔坏了不就乱飞了嘛!

有这个想法,估计里面的某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试过?

我的不会跑偏,但会直接往下掉,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我感觉应该是5伏电压不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会跑偏,但会直接往下掉,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我感觉应该是5伏电压不稳造成的

哦哦,我测试下,谢谢

网友(2015-07-03):
我也飞APM 也出现过你那种问题 不过我那个是遥控被干扰了两个AT9 只要别人的不开就没有问题 一开就出现你那种情况 不听使唤  差点削人了 一般手动乱飞不是飞控供电不足就是遥控信号被干扰 开GPS 乱飞肯定是罗盘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