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解锁问题~~~~~

楼主(2015-05-30):
泡泡老师~~前段时间使用天6II控解锁没问题····今天换了个老版天7·按教程重新设置控以后无法解锁了··这是什么原因啊?F450  APM2.8 6MGPS XXD2212 好赢30A·

网友A:
换遥控必须重新校准遥控器和做油门生程,
遥控器恢复出厂,重新设置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遥控必须重新校准遥控器和做油门生程,
遥控器恢复出厂,重新设置和校准。

重新校准遥控器和重做油门行程了···遥控器到手就恢复出厂重新设置固定翼模式和校准了!

网友:
飞控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