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pix炸机了

楼主(2015-05-30):
pix配飞越680 一直工作正常 上次测试遥控距离 飞600多米远 看日志没有失控 设置的起落架失控放下 也没有放下 基本排除遥控问题 定高起飞 飞向目标位置 到达目标蒙古包位置后悬停 然后切返航 切返航后飞机开始绕圈 速度很快 发现补正常后切定点 可以拉回 但脱离不了绕圈 后切定高 还是不能控制 因为电池被高速航线耗费的电量不足 故使用油门控制高度避开树林 降落 因为绕圈速度太高 飞机是斜插地面 损失机臂两根 云台一个铝件变形 损失基本不大 附日志 请泡泡大神帮助分析原因 谢谢大家http://pan.baidu.com/s/1gdq3jHL   http://pan.baidu.com/s/1gdq3jHL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提供的日志打不开, 从你的情况判断,我感觉是罗盘受到干扰,这种情况多是突发性的,当时你应该切回自稳模式进行手动操作,请再上传一次你的日志吧,要BIN结尾的。